tsmc18工艺能否用于5V电源设计

楼主(2017-08-21):
如题,想知道tsmc18工艺能否用于5V power设计。目前要设计一款5V输入3.3V输出的LDO,前人做了一半,工艺用的tsmc18rf。如此想来,应该是可以用于5V power设计的。然而 tsmc18工艺说明文档又明确说3.3V MOS允许电源电压达到1.1倍的normal值(即3.63V),当然它没有说不能工作在5V。在站内搜了一下,之前也有人请教类似的问题,但未看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在这里再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这么用的话,想必前辈们一定都有这样用过。还望有前辈过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起码tsmc18有5v的io,说明device是5v tolerance的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
先问看有没有5v device . 没有在找 3.3可能耐5v 方式
再说 3.3v io 如果能耐 4v 还得考虑可靠度问题,
硬上到5v 能维持多久?
不过先前有篇是使用低压去串接方式 耐到5v .
oxide 耐不住就是耐不住 , 除非特别处理 如先前说电路去分电压.

而且如果 5v input 应该会 4.5~5~5.5

网友:
可以用于5V ->3.3V LDO 设计,但是是从设计结构上保证3.3V device 的任意两端之间的电压不超过3.63V, 不能用3.3V device直接承受5V 电压。  需要使用一些cascode结构, 尤其是如果要LDO做关断的话,也是用一些精巧的结构去处理,都是可以做的到的。 设计完成需要仔细检查各种case下的过压,通常可以用biaschk来完成。

网友:
3.3V device只有vdb可以承受5V 电压,其他的任意两端之间都不可以

楼主:
可以用于5V ->3.3V LDO 设计,但是是从设计结构上保证3.3V device 的任意两端之间的电压不超过3.63V, 不能 ...
引用 网友A:

多謝前輩指點。感觉要保证每一个MOS管端-端都在3.63V以内也不好做。在正常工作状态,OPA等主要的功能模块要保证这一点倒不难。但是用于控制的反相器内MOS管的Vgs以及LDO在power down状态下控制状态的switch的Vgs,不知道如何能保证在3.63V以内。

如果用图中这种简单的方式,在ENB=1时,M2/M3的Vgs、M1的Vds都成了5V。。。

另外想请教下图中串电阻的作用是什么,稳定时电阻两端的电压相同啊,实在想不出干什么用的。

再次感谢。

楼主:
先问看有没有5v device . 没有在找 3.3可能耐5v 方式
再说 3.3v io 如果能耐 4v 还得考虑可靠度问题,  ...
引用 网友B:

多谢回复。tsmc18rf 工艺没看到有耐5V的管子,工艺说明文档里也没看到,应该是没有。
一般好像是可以通过堆叠从而降低每个管子的端-端电压,不过感觉要使每个管子在各种状态下的端-端电压都在耐压值以内很难。
话说回来,现在很多产品都在先进工艺下设计的,必然也会用到LDO/DC-DC等会出现较高电压偏置的IP,所以应该是可以设计的。只是不知道如何能够保证device的端-端电压都在process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
可以的 我以前有設計過 3.3V轉5V的 在tsmc18

网友:
1. 电阻的作用可能如下 a.  如果ENB是PAD,那么有ESD保护作用;  b.  只用于滤波,和INV的Cgtol形成RC滤波; 所以你要看看是什么情况; c. inv后的电阻对于m3的控制有一个缓开启或者缓关闭的作用
2. 防过压处理中是要避免使用电源到地的INV的,使用单N管的开关, 用低的core电压控制。 对于要关断的P管,通常有两种做法:a. 想办法转换成N的开关,这种做法需要一点点功耗,通常会控制到百nA级; b. 构建一种特殊的level shifit, 完成  0~3.3 到 1.7~5的电压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請問跑仿真時biascheck在哪裡設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經了解,normal work mode可以通過疊加MOSFET來分壓使每個MOSFET的bias在3.3V以內。
比較難做的是power down mode(disable),有人說可以通過在相應節點反偏兩個串聯的diode,不過這種方法可能current leakage會帶來問題。

网友(2017-10-17):
biaschk
    pmos v(nb/ne-ng)
=> 一般MOS 只有  d  g  s 做多  bulk . 但是 好像其他MODEL 会出现这

楼主:
回复 楼主:

1.8V/3.3V process,MOSFET normal bias voltage是3.3V,一般來說不能超過1.1*Vnormal。設計時只要通過一定的方法保證MOSFET偏置不超過這個值就沒有問題。同時,因為需要5V的輸入電源,就必須要使用該process下的5V tolerant I/O PAD。

网友(2021-12-07):
请问有详细的方法吗?

网友(2024-03-27):
请问楼主后期如何解决的,使用3.3V的MOS管搭建可以耐压5V输入电压的LDO,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