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MC坏块管理

楼主(2017-08-22):
有没大神了解eMMC如何做坏块管理?目前eMMC基本功能FPGA已经实现,但是为了系统的安全,坏块管理是必需的,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我记得emmc芯片内部的控制器自带坏块管理的,用户不要自己去维护管理,而nand flash才需要用户自己去管理坏块

网友:
准确的说是管理NAND Flash里面的坏块。
坏款的管理是eMMC FW基本且必须实现的功能之一,一般来说分初始坏块和新增坏块。初始坏块Flash厂家都会有自己的标记方式,新增的坏块管理就需要你FW去实现,实现方法一般情况下是向Flash的Block写入或者擦除Block是发生fail时,就会标记成坏块。有些FW的处理也不同,先不标记成坏块,直接跳过,后期回收是确实是坏块的再标记。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结果,仅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主机必然要做坏块管理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主机没有关系。是eMMC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