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中的二级运放问题

楼主(2017-08-22):
LDO设计,目的输出电压1V,基准电压0.5V,按如下接法,R15=R16时二级运放无法正常工作。求各位大神支招。

这是LDO的输出端接法

这是书上用的二级运放的接法
求各位大神支个招

网友:
看看EA各個管子的偏置電壓是否正常,應該是DC工作點不對。

网友(2017-09-27):
二级OP加一级Buffer,是三级系统,稳定性就有问题。
意思是说R15不等于R16就能正常工作?
不能正常工作是指什么?DC不对还是振荡?

网友(2017-11-17):
0.5V的输入电压,N1应该截止了

网友A(2022-05-09):
求指导,我也是用了二级运放作为误差放大器,最后的环路不稳定,不知道如何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指导,我也是用了二级运放作为误差放大器,最后的环路不稳定,不知道如何补偿。 ...

同问

网友B(2022-07-08):
引用 网友A:
求指导,我也是用了二级运放作为误差放大器,最后的环路不稳定,不知道如何补偿。 ...

主极点在哪个位置?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0.5V Vref --> EA用n-Type input,

壓死底下的current source惹吧 (Vref < VGSinput + VOD,tail,current)

然後你這個電路總共三級, two-stage amplifier + power mos common source, 這樣做穩定度會有問題

网友C(2023-02-24):
我的妈呀,这么基本的问题都要来问。怎么学的呀?

网友(2023-06-15):
引用 网友C:
我的妈呀,这么基本的问题都要来问。怎么学的呀?

不想回他可以不答,何必嘲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极点在哪个位置?可以讨论一下

一般在P功率管漏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指导,我也是用了二级运放作为误差放大器,最后的环路不稳定,不知道如何补偿。 ...

无片外大电容的话:若误差放大器是二级放大,同时因为功率管相当于共源放大了,整体看就是三级放大器,不好补偿,非要补偿的话可以用NMC(嵌套式米勒补偿)

网友(2024-12-29):
因為是三級架構,可試試輸出端與op輸出端接一補償電容,避免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