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块fpga开发板之间如何发送接收数据

楼主(2017-08-22):
手头上有两个板子,一发一收,发端的数据来自网口,通过DAC发出去,收端通过ADC接受,然后再发给另一个PC,想要数据速率到达至少100M,ADC,DAC最大采样速率都是150M,我想问一下收端要怎么做?是要时钟同步还是fifo之类的,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具体要怎么来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
为什么要用DAC、ADC呢?

网友:
为啥不用网口直连?2边都加个PHY芯片

网友:
SerDes 可能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https://forums.xilinx.com/t5/%E7 ... 6%B3%95/td-p/3027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DAC出来的数据想要加到光调制器上,接受端用光探测器接收,再通过ADC,想问一下收端要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网口直连是连接哪两个部分啊?因为要两个板子一发一收,中间有光路,所以不太清楚收端要怎么做

网友:
网口用光纤直接用SGMII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