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在线等,关于900MHz低频mixer的设计

楼主(2017-08-22):
目前在设计lo频率为900MHz的transmitter mixer,希望能省掉电感,用电阻做有源mixer的负载,保证mixer输出频率拐点大于900MHz,但是与PA联仿会出现震荡,怎么避免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线等,有高手吗

楼主:
继续顶,等高手

楼主:
有人做过吗?

楼主:
事实上的问题是,如果mixer的负载不是传统的LC tank,是否需要与PA的输入阻抗匹配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有源电阻做负载可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匹配是要的。900M的是典型GSM频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匹配不好做,有相关的文章可以参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mixer输出电流吗?需要PA driver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顶,等高手

网友:
怎么个震荡情况  问题描述不清  就凭两句话没人可以给你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mixer电阻做负载,与PA联仿,中间会接一个driver(因为PA的输入寄生电容太大了,mixer电阻负载驱动不了),PA的地会震荡(200mV左右),导致PA的输入失真,怀疑是PA的输出阻抗没匹配好,功率折射导致PA的地震起来了,从而影响到PA的输入,也有可能时PA的输入匹配的问题。
    PA的输出时片外chock电感,ac耦合接balun。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你这是流片的还是仿真的,mixer看来是有源的,为什么电阻负载,驱动不了你就给mixer加电流好了,考虑到你是电阻负载加电流你的headroom可能不够,所以你又加了一个driver,难道你的driver也是电阻负载,想必不可能,用LC负载的话那干嘛不直接放在mixer上?既然你是active mixer你完全可以把mixer做成power mixer可以提供一定的功率输出,也省了driver,你的架构选的就不合理啊。pa输出不匹配你仿真或者测试一个S参数就可以了啊,你balun耦合的比例是多少?实在不行你把匝数比放大一点,驱动50欧是小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牛啊,首先mixer是有源的,工作的频率为500~1GHz,使用LC tank负载肯定没法坐在片上,只能片上用电阻负载提供增益,片外L谐振掉寄生电容(pa要输出大power,它的输入寄生电容很大,差分2pF左右吧)。现在的想法是能否省掉片外电感(wideband,不同频率段还得换电感,太麻烦),如果去掉电感,mixer的电阻负载驱动不了这么大的寄生电容,所以需要加一个driver,driver是简单带反馈的,4个mos管做的,输出电阻很小,50欧吧,可以驱动pa,现在的问题就是mixer+driver跟pa联仿时,pa的地会震荡,200mv的高频sin波,进而影响pa的输入信号。原因猜测是没有L谐振寄生电容,pa的输入端会有功率折射,其实pa的输出也不是共轭匹配,同样有功率折射,pa的地震荡到底是哪引起的,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