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onfi io功耗问题

楼主(2017-08-22):
求各位懂行的大神解答如下问题,感激不尽:

1. nandflash controller芯片,支持onfi3.0/4.0如400MT/s,533MT/s, 667MT/s, 800MT/s的mode,IO是不是都需要定制的?
2. 上述高速IO的读/写功耗是不是非常大?大致的功耗会有多少?(TSMC 28HPM/C/C+工艺下,1.2V/1.8V)
3. 大陆有没有靠谱的onfi ip供应商?(台湾好像有几家)

楼主:
没有大神回复吗

网友(2018-01-11):
这种IO一般都是定制的,即使不是定制有现成的 也是收费使用的
大陆现在还没有onfi3.0以上的ip ven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