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0.8V)转高压(2.0V)电荷泵求助

楼主(2017-08-22):
1. 下图为一个0.8V转2.0V的电荷泵:
电路共5级,高亮部分为输出

2. 每级结构一样,如下图所示:
高亮部分为输出

3. 整体电路工作在负反馈环路中,环路稳定后CTRL固定不变,请帮忙分析图2的工作原理或者有资料也可以,不胜感激~~
PS: 工艺为FDSOI

网友:
四相位电荷泵的一个改变。
四相位都是同一类管子,这个是NP交互使用,可以省一半相位,变成两个相位。
所以你可以看四相位的那个电荷泵。
http://bbs.eetop.cn/thread-145840-1-1.html
这个书里面有讲。
https://pan.baidu.com/s/1jIFudx0
看个里面也有讲

网友:
怎么你这个np两个管子都接到vss上了。有点奇怪啊

网友:
阻塞I1 x输入需要连接到VDD。 它连接Vss = 0,因此输出端的5 * Vss仍然是Vss(其为GND = 0V)。

祝你好运!

网友:
此為cross coupled voltage multiplier, 不過PMOS的bulk不能接到VSS,會PN junction導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后边注明了这是FDSOI工艺,P管BUCK接VSS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别人的一个IP,所有corner我都仿过了,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是我们理解有问题,有时间帮忙看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22nm FDSOI工艺,P管接VSS是没有问题的。你给的链接有时间我看下,不懂的再请教。谢谢

网友:
cross couple charepump,自己搜下吧,这种理论上没有vth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
FDSOI工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如果是普通工艺,肯定漏电了。
原理呢,简单说cka和ckb是反相时钟,ctrl是使能。
cka为高时,ckb为低,n2是高电平,为低电平。输入x给n1节点charge电荷,n2节点给输出A pump电荷。
cka为低时,同理。输入x给n2节点charge电荷,n1节点给输出A pump电荷。
基本原理是这样的,不知道你的fbbp和fbbn接的哪里,是不是电平反馈控制,电压达到5V就关闭掉charge pump???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I吧

网友:
这种结构power efficiency 很差,漏电很大。
Gate control strategies for high efficiency charge pumps

楼主:
回复 网友E:
fbbp和fbbn均接VSS,CTRL接放大器输出,充当环路的控制电压,CTRL并不是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只是大概分析,我想知道这种结构每级升压与电容时钟频率等参数的具体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