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的Hierarchy 的flatten是什么?怎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7-08-22):
virtuoso中的Hierarchy 的flatten是什么?怎么用的?谢谢,同事说是提层用的,不太明白。。能给简单科普下不?怎么操作。。我怎么操作都报错“
You have not selected any instances or via in the cellview to be flattened”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平坦化, 一般的layout都是层次化的,你先选中需要flatten的cell,再操作就行了,具体的自己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了。。。我试试看,就是有点操作不明白

网友:
就是打散命令,将instance的Hier结构打散为flat结构,打散之后所有layers在一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能简单说说怎么用么?我看选里还有几个东西。。。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普通打散hier结构,可以选Flatten Mode:one level,displayed level(全部打散);如果要打散Pcells就要勾选Flatten Pcells选项。自己可以去试验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版图设计从TOP到BLOCK到器件,是一级一级往下的,这是一个Hierarchy结构,当你在一个layout窗口操作,选中一个或多个cell-->Hierarchy-->flatten-->one level 把选中的目标向下打散一级--〉display level是把选中的目标不管向下还有几级,全部打散,看到的是各个LAYER图形。
选中一个或多个目标--〉Hierarchy--〉make cell 操作与flatten相反,向上一级建成一个cell。
你的报错,应该是Hierarchy前没有选中目标,或者你选中的目标不能被打散,例如create 的Multipath

网友:
和make cell刚好相反的功能,就是将做好的cell的打散

网友(2023-02-10):
有脚本版的么?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C:
版图设计从TOP到BLOCK到器件,是一级一级往下的,这是一个Hierarchy结构,当你在一个layout窗口操作,选中 ...

你说的好清楚呀。你能帮我解释一下pcell吗?在DRC中是做什么的吗?

网友D(2024-03-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我之前有源漏公用的叠在一起的俩管子,打散后强制弹开了,再把公用的源或者漏压上去也会弹开,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有的时候不会弹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之前有源漏公用的叠在一起的俩管子,打散后强制弹开了,再把公用的源或者漏压上去也会弹开,这是为 ...

连接的问题,如果连接是对的,那可能就是管子的源漏要对调一下,或者管子的属性里把switch S/D选项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接的问题,如果连接是对的,那可能就是管子的源漏要对调一下,或者管子的属性里把switch S/D选项勾上。 ...

感谢回复,另外我也提供一种方案,那就是打散时直接选display那个选项,就是直接打到底,这样所有结构(比如接触孔)都是可以选择的了。然后这种情况下不会弹开,并且可以通过DRC和LVS。

网友(2024-08-14):
请问其中的user level是啥意思呢?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