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两个关于 calibredrv 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7-08-22):
(1) layout tbmode , 这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 origin,另一个是 extent;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看了 ug,上面解释的比较抽象,有没有大神能解释的稍微具体一些呢 ?(2) clibaredrv mytop.gds 这样打开之后,只能看到 gds 中 cell 的 reference 名字,不能看到它们的 instance 名字吗?因为是数字模块的gds,比如  AND2 a2(.A(x),.B(y),.Z(z))  , 在图形界面的左侧,只有 AND2 这个 reference name,没有 a2 这个instance name 。

网友:
gds格式里没有一个地方来存放instance name。除非通过property来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 property 只能保留 cell,net,pin的名字吧; 但具体能不能保留 instance名字呢?如果可以 ,是怎么使用呢,能否具体一点呢;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