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delay -cloc clock_name 这个clock_name应该是模块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那个?

楼主(2017-08-22):
set_input_delay -cloc clock_name 这个clock_name应该是模块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那个?

楼主:
-clock option is used to specify the reference clock,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delay
value is specified. This should usually refer to the name of the clock which is used
to trigger the signal that reaches this input port

网友:
取决于设计input pin 驱动时钟来源于哪里。

网友(2020-10-20):
set_input_delay  为launch clock, set_output_delay 为capture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