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NW VPW 无法通过lvs的问题

楼主(2017-08-22):
不同电源域,icc导出的top.v含有vnw vpw的连接关系,但是版图里面的标准单元没有这两个pin,并且只有一个vss,导致lvs报出电源地的连接点个数差别很大,求助该如何解决……谢谢……
lvs使用calibre mix,直接使用的top.v.
vnw一部分接vdd1,一部分接vdd2.
vpw都是接vss
layout lvs产生的网表是
.subckt inv_hvt vdd vss a1 out 5
m1 out a1 vdd 5 mphvt ....略
m2 out a1 vss vss mnhvt.…略
节点5是vnw,vpw被自动连接到vss,标准单元内部没有衬底psub或者nwell阱接触点
标准单元内部没有vnw,vpw的pin,是用其他层次标识,无法提取出来.
如何才能lvs对比成功?谢谢
写的多了点是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lvs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开启大小写敏感

网友A(2019-09-2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开启大小写敏感

您好,请问如何使VNW一部分接VDD1 一部分接VDD2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如何使VNW一部分接VDD1 一部分接VDD2啊?

必然是分了电源域咯,一个区域的vnw接vdd1另一个区域的vnw接vdd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然是分了电源域咯,一个区域的vnw接vdd1另一个区域的vnw接vdd2

我分了电压域。。。在ICC里面LVS通过了,但是在calibre里面就出现了问题在calibre里面使用的网表导不出VNW,VPW端口,又不能用global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必然是分了电源域咯,一个区域的vnw接vdd1另一个区域的vnw接vdd2

哦!问题在于我ICC导出的网表没有vpw与vnw端口!但是我在ICC导netlist的时候打开-pg开关,请问还需要其他操作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问题在于我ICC导出的网表没有vpw与vnw端口!但是我在ICC导netlist的时候打开-pg开关,请问还需要其他 ...

那我就不大知道了对于我们模拟版图而言只要分了电源域给了衬底接触打对label就不是问题了,可以把问题整理下去后端设计版块问一问,ICC相关的问题那边的兄弟比较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不大知道了对于我们模拟版图而言只要分了电源域给了衬底接触打对label就不是问题了,可以把问题整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如何使VNW一部分接VDD1 一部分接VDD2啊?

自动布线是区分电源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