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 HPC/HPC+ IO PAD尺寸

楼主(2017-08-23):
求助各位做过tsmc 20nm hpc/hpc+的大大们,IO PAD的尺寸? 听说最小宽度有25um的IO?对应的高度是多少呢?(110吗?)

网友:
看IO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网上找得到不?评估阶段能问TSMC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网上下得到么?评估阶段能问TSMC要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文档是你使用这个IO库的时候(faraday或者是IO的设计人员)会提供给你的,网上当然找不到了,一般里面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电源IO的距离啊,一些IO的用法等),一般遵循这些摆放再有/LU/ESD问题一般都是可以waive了,流片前可以请工艺厂去检视IO布局的,至于PAD这个有提供的,也可以自己去画,尺寸适中可以覆盖住就行了

网友(2018-06-27):
回复 楼主:

    vr is pdk?

网友(2019-02-27):
这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