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eal_network和buffering问题

楼主(2017-08-23):
请教一下ideal_network是做什么的?
buffering是什么?

网友:
ideal_network是不让工具去考虑路径上的fanout、trans等因素,把路径作为理想路径处理延时为零,并不做优化的一个约束。比如在做时钟树,复位树前经常通过设置ideal_network来让工具暂时不考虑做树,先完成其他路径优化。
buffering没听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还想问一下fanout到底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fanout指器件输出端挂的器件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