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Cadence PDK里的通孔VIA尺寸

楼主(2017-08-23):
PDK自带的VIA1,其view的格式是symbolic    我新建了一个VIA2,其view的格式是layout
     每次自动打孔时,virtuoso调用的是VIA1 ,还要手动修改成VIA2
     如何使virtuoso 自动打孔时调用的是VIA2呢?

网友:
试试copy一个tf 在local, 打开tf直接修改via大小为你想要的 然后调用这个t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使virtuoso自动打孔时调用的是新VIA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F Manager 里面 让你的library load 新的TF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通孔的设置都在techfile.tf文件里非常感谢

网友:
get到新技能,谢谢~

网友:
及61以上的可以设置自动打孔用哪个模型

网友(2024-08-16):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要做成symbolic的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