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entor_Calibre2015的license.dat产生问题!

楼主(2017-08-23):
大家好,我在VirtualBox上安装了CentOS7. 并根据简书论坛上的资料成功安装并运行了cadence IC617和MMSIM151,以下链接是该论坛地址:
http://www.jianshu.com/p/3e296e6a8b52

我现在按上面教程需要产生calibre的license.dat,不过始终失败, 以下是我的操作:
1)在linux上运行命令:./MentorKG.exe -i calibre.txt -h xxxxxxxxxxxx -o license.dat (xxxxxxx是hostid), 弹出错误: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MentorKG.exe, exec format error.
2) 在Windows上运行命令,弹出错误:cannot get domain name on registry.

我该怎么办, 怎么产生这个calibre的license.dat文件?

网友(2017-12-17):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指点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解决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帖子说过,是版本问题,win10好像不行,win7有的可以,不过那个帖子给的回复是在xp下使用。

网友(2018-05-22):
我也是换到xp下才行的

网友:
这个产生的license.dat是固定终端的还是serve端浮动的

网友(2024-05-28):
我试了,在win10,11下都不行。油碟说需修改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