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vertuoso 616版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7-08-23):
哪位大神知道版图F之后显示整个top的图形,在单独显示摸个层次的时候如poly,由于top面积大,F之后只能显示某些大的区域,小的区域就不显示了,我想看到所有的点怎么解决

楼主:
已解决,616 vertuoso打开版图E快捷键显示display options 窗口,里面的Resoltions改成最高级别就可以显示了,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网友(2017-10-11):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设置哪个参数来解决呢?

网友(2018-06-20):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616 options display怎么没找到Resoltion的选项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