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Runtime Error

楼主(2017-08-23):
大家好!

最近一直为VCS操碎了心……希望大家可以指点迷津。

使用命令行 vcs -debug_all test_bench.v -R -gui -full64 启动 VCS,终端显示编译通过,可是GUI启动后就显示有 VCS Runtime Error 的错误。具体如下:(由于篇幅过长,中间省略了一部分,完整的信息在附件 VCS Runtime Error.txt (5.28 KB , 下载次数: 25 ) )

Command line: simv -gui -ucli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0033ad2ac7fd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
...
#17 ...
#18 0x000000000040e54b in main ()
No context available
Error: [UCLI-018] VCS Runtime Error
The simulation is terminated due to an error. This command is not acceptable
Use 'restart' command to restart tool and execute the command again. Please contact a Synopsys representative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Error: synopsys::finish -immediate
Error: can't read "State(status)": no such variable
Warning: [DVIT006]
Cannot recover from simulator error. The database will be closed.

# 说明 ===============================
(1)系统及软件版本
VCS:vcs-mx_vL-2016.06
系统:虚拟机上的Centos6.8 64bit
installer:installer3.3
SCL:SCLv2016.12

(2)crack
license crack都是按照网上的方法,而且也按照他的验证方式验证过了

(3)背景再交代
其实之间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错误:VCS Runtime Error! 只不过是系统和软件版本不一样而已,之前的是:
VCS:vcs-mx-vJ-2014-12
系统:Centos6.4 64bit
installer:installer3.2
SCL:SCLv11.07

(4)奇怪的是
不过 vcs-mx_vI-2014.03 和 vcs-mx_vH-2013.06 都能安装和使用成功。

谢谢!

网友:
license问题,联系我qq:362421408

网友:
大家好!

最近一直为VCS操碎了心……希望大家可以指点迷津。

使用命令行 vcs -debug_all test_bench. ...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是这样,只有2014.03正常,其它版本都有问题

网友(2018-03-26):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我也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傻,上面不是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9-04-24):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C:
license 问题  我的2016也出现过  后来license一换解决了

网友D(2019-07-31):
引用 网友C:
license 问题  我的2016也出现过  后来license一换解决了

你好。可否提供一下可用的license文件?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否提供一下可用的license文件?不胜感激

这个是可以用的 license对照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用的 license对照表

十分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用的 license对照表

您好!我刚刚在centos7平台下安装的vcs 2018版本中,使用您发的软件生成的license。但是在sssverify中,显示2654个错误。VCS和其他软件都不能启动。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刚刚在centos7平台下安装的vcs 2018版本中,使用您发的软件生成的license。但是在sssverify中, ...

我用的Redhat6.9 没试过7.0的  而且VCS2017应该是可以的 2018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Redhat6.9 没试过7.0的  而且VCS2017应该是可以的 2018没试过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尝试一下。

网友(2019-09-11):
请问以下楼主问题解决了马

网友(2020-02-11):
我用这个scl keygen生成的license也是无法启动vcs,我的scl是11.4,vcs是201606版,这是为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icense 问题  我的2016也出现过  后来license一换解决了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生成license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生成license的

启动license的 scl 要高版本  scl11.12
第二 这个license 只能支持到去年 今年的要自己修改src时间 重新生成    参考论坛上高手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启动license的 scl 要高版本  scl11.12
第二 这个license 只能支持到去年 今年的要自己修改src时间 重 ...

那我再问一次您有vcs201403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再问一次您有vcs201403版吗

vs2014 MX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ApxbvPMnW5XuwKsZc75vg
提取码:gqin

网友(2020-04-09):
good info thanks here for sharing

网友:
这个是license配置问题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以用的 license对照表

thanks!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3-04-08):
VCS 2017 version same problem. scl_keygen generation SSS key is garbled. but DC and Formal ,Verdi works well.
only VCS stack dump error.
What do I do? Plz 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