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双tone仿真

楼主(2017-08-23):
设计了一个rail to rail class ab放大器,架构如下图,对其进行双tone仿真,发现2f1+f2和2f2+f1频率冒出来了,4f1+f2和4f2+f1频率也冒出来了,如下图,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testbench的搭建没有问题,输入频率的选取也没问题。

还请大家给个思路,多谢。

网友:
这个失真不是和输入级的gm相关的么,大多使用恒定gm的输入结构。这么高的输入频率,我想压摆率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不过是次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