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的共源级,共栅级,源跟随器和NMOS管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7-08-23):
这两个图都是共源级电路吗

这两个图都是共源级电路吗

这两个图都是共源级电路吗?

网友:
是共源级,具体的看书

网友:
共源极是栅端输入漏端输出
共栅级是源端输入漏端输出
源跟随器是栅端输入源端输出
这些只是从结构上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