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clock之后,generate_clock -combinational ,两个时钟之间的沿是默认对齐

楼主(2017-08-23):
create_clock之后,有create_generate_clock -combinational ,两个时钟之间的沿是默认对齐吗?

create_clock A ......;
create_generate_clock B -combinational .....;

在RTL里B是A经过buffer之后的输出,那么综合的时候,检查时序会认为两个时钟沿是对齐的吗?还是会考虑buffer的延时???

网友:
那个buffer的延时是合理的,这两个时钟应该是会被当做同步的,时序分析的时候不一定就要沿对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RTL里B是A的buffer输出(或者gating输出等),你这里的B就等同于A,SDC可以不需要定义generate B,只定义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