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cycle_path 约束 -setup 0, -hold 1

楼主(2017-08-23):
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0 ......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1....

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约束?

网友:
setup 一般不会设置为0啊,你发送和锁存是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个edge检查setup

网友:
同一个edge检查setup 和Hold?还是时序电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ld 1应该就是移动了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