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写了一大堆,综合后为什么占用的资源那么少??

楼主(2017-08-23):
Verilog代码写了一大堆,综合后为什么占用的资源那么少??写了好几个模块,但都未综合出来,逻辑上也没什么错误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_data <= 'd0;
                        En_MSG <= 'd0;
                        En_PTY <= 'd0;
                        end
                else begin
                        if(count_data_en&En_MSG) begin
                                count_data <= count_data + 1;
                                if(count_data==data_Frame) begin
                                        En_MSG <= 'd0;
                                        En_PTY <= 'd1;
                                        end
                                end
                        else begin
                                if(count_Pty_en) begin
                                        count_Pty <= count_Pty + 1;
                                        if(count_Pty==Pty_Num) begin
                                                En_MSG <= 'd1;
                                                En_PTY <= 'd0;
                                                end
                                end
                        end
                end
        end

上面的代码是后来写的,除去这块代码,其他模块综合出来的结果还比较合理,但加上这块以后,其他模块就不综合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代码是有点乱。
应该是你写的代码很多地方被优化综合掉了吧

网友:
你这个不是模块的完整代码吧?建议先做仿真确认你的功能是正确的
还有可以仔细看看综合后的log文件
这都能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是其中一部分的代码,先查查log文件,好的,谢谢

网友:
可能是在例化的时候,输入输出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