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据编码用FPGA 实现,数据速率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2017-08-23):
请问,数据编码用FPGA 实现,数据速率是什么关系呢?比如,输入三个数据,编码后为7个数据,要是全是串行传输,那么输入和输出的速率是什么关系?
是两边的时钟速率不一样,以保住输入端数据能源源不断的进行编码,是这个意思吗?
小白一个,不是很懂

网友:
输入3个数据后暂停4个时钟周期不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求输入端要源源不断的输入呢

网友:
以1/3卷积编码为例,输入输出时钟是一样的;每输入一个bit,编码器就会输出3个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