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段verilog代码好奇怪

楼主(2017-08-24):
task CFG
input a;
input b;
reg c;
integer i;
@(posedge cclk);
if(!FCS_B)
  begin
       D=0;
  end
endtask

这个cclk那行的最后如果加上个分号;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如果去掉就编译通过,求大神指点这是为什么

网友:
加分号就是在那一直等cclk的上升沿,这样就挡住了你后面的endtask.
如果需要这么用的话,你应该吧这段内容放到initial begin...end 或者always begin..end里面。

网友:
加了分号,后面的if就不是完整的语句了;不加分号,就是一个@进程,if是它的子语句。

网友:
task cfg后面少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