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出错为什么呢??

楼主(2017-08-24):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ount_data <= 'd0;
En_MSG <= 'd0;
En_PTY <= 'd0;
end
else begin
if(En_MSG) begin
count_data <= count_data + 1;
if(count_data==data_Frame) begin
En_PTY <= 'd1;
end
end
if(En_PTY) begin
count_Pty <= count_Pty + 1;
if(count_Pty==Pty_Num) begin
En_MSG <= 'd1;
end
end
end
end

综合之后提示说:
Register count_Pty_reg has both Set and Reset with same priority. 然后仿真出错。
别处没有相关寄存器的赋值操作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哪位给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begin与end不匹配导致的吧

数了一下,你的count_Pty那个if语句已经在always外面了

网友:
你的代码太乱了,不同的变量最好写在不同的进程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有点乱,begin end 是匹配的,不然工具会报错。我主要是想问的是Register count_Pty_reg has both Set and Reset with same priority. 通常是由于睡眠原因导致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最好一个信号只出现在一个always块中,是没想好代码怎么写

网友: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你这个count_Pty_reg没有在!rst_n条件下做初始化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