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综合之后的timing,需要哪些文件?

楼主(2017-08-24):
看综合之后的timing,需要哪些文件?

综合提供了网表,sdc,sdf等文件,
如果要用DC看timing,需要把哪几个文件读进来,只要网表就可以吗?

网友:
我都是用dd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c是什么文件,也是DC生成的吗,直接用DC读取这个,就可以report_timing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ddc文件之外,还需要其它文件吗,不知能否分享一下怎么读取ddc文件(或者还包括其它文件)的脚本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ddc文件之外,还需要其它文件吗,不知能否分享一下怎么读取ddc文件(或者还包括其它文件)的脚本吗,谢谢!

网友:
我们的设计资料拿不出来。DDC是在上一次DC综合完后写出的。DDC里包含了网表和约束,但不包括DC的变量设置(比如重要的library设置)。所以重启DC后,要先把DC变量设置的部分重新执行遍,再read_ddc

网友:
,可以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