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rtix7的综合与实现为何慢如蜗牛?

楼主(2017-08-24):
各位高手,本人目前正做个项目,用到xilinx artix-7 200进行数字信号处理,资源利用率不算高,LUT约50%,dsp约75%。但其综合耗时超过2小时,实现则更加缓慢,至少半天,并且时序还时常难以满足要求。而相同设计移植到kintex-7 160,尽管由于160资源相对较少,其资源消耗有所提高,超过90%,但综合实现很顺畅,总耗时不超过2小时,时序也能满足要求。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是否a7的使用和优化还有什么玄机?还是xilinx对于a7这个低端FPGA系列做的不够用心?
开发环境为
win7 64bit
vivado 2017.2
cpu i7 四核
内存 16GB
硬盘 512GB固态盘
也不排除我的电脑配置过低
目前随便做个版本,基本一天就过去了!时间就是金钱,耗不起啊!
历代版本vivado的bug累累,再加上a7的这种表现,实在是让人失望,都准备换厂家了。

网友:
综合别的芯片没有这种现象吗? 使用过a7没出现这种现象啊

网友:
   时序达不到要求的原因。A7比K7速度慢,所以软件在不断的计算以达到你的约束,因此耗时更多。

网友:
不应该呀,会不会是你后台开了很多任务。如果改动不大的话,就用增量编译呗,实现的时候是会快很多

网友:
不排除你被买电脑的坑了,给你做了个假系统

网友:
电脑配置不算低了,A是低端,K是中端,时序收敛花的时间更长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