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617,打开RVE时显示RVE server socket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

楼主(2017-08-24):
安装IC617,打开RVE时显示RVE server socket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然后看.bashrc文件里面说可以这样设置:
#+++++++++++++++++++++++++++++++++++++++++++++++++++++++++++++++++++++++
# Set up socket connection with Virtuoso schematic or layout viewer (using default ports
# 9199 for schematic and 9189 for layout) in the form of host:port
#+++++++++++++++++++++++++++++++++++++++++++++++++++++++++++++++++++++++

这个应该怎么加进去呢?把9199给schematic,把9189给layout?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解决。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linuxidc:9199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linuxidc:9189

网友A(2018-07-24):
回复 楼主:

谢分享,刚刚把这两句加到calibre.env里,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9-07-25):
牛牛牛,自己的hostname还要确保正确。

网友(2020-03-17):
为什么我这样设置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2020-10-24):
非常好!接着又报了个ERROR: Unknown Linux operating system environment.如何解决?

网友(2020-11-27):
坐等高手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分享,刚刚把这两句加到calibre.env里,问题解决了。

小白学习在那个地方添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