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 和 V/I converter 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7-08-25):
在PLL或者CDR里,有些是使用charge pump有些是V/I converter,请问他们有什么差别? 什么情况要用哪一个呢?

网友:
Reply 1 # focclas

   电荷泵是从较低电压电源轨(或反之亦然)提供更高电压电源轨的电源。
如果负载需要更高的电源电压,V / I转换器需要单独的高压电源轨。 (V / I转换器不能提供更高的电压,其电流输出可以到其电源电压轨)。

楼主:
所以是代表电荷泵有更高的增益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