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dio amplifier的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25):
大家好!现在在做一个audio amplifier的项目,有几个疑问想向大家求助:       (1)从很多产品的datasheet来看在Class D的输入端都加了buffer用来调整增益,如下图:

这个buffer是否必须要?很多class D的论文中都是没有这个buffer的。

         (2)
如果需要这个buffer的话,class D的增益是不是就是通过调整这个buffer的增益来调(即AGC)?看上面datasheet的框图好像是的。

         (3)
如果class D的输出功率管由芯片内部的booster converter来供电(8.5V),同时AGC调整的增压范围比较大如(18dB~27dB),且芯片的供电电压比较小如:2.5V,这时输入音频信号振幅大于0.3V,buffer的输出就会被撑满。像这种情况AGC的调整是不是应该由buffer和class D两部分构成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ass D 。你对这个是否有研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一个图里有class-K modulator ,没听说过

网友:
可以提高输入阻抗,还可以做点anti-filte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buffer可以不加吗?

网友:
看你前端需不需要额外的anti-filter,同时能不能直接驱动的了后面的东西。
一般来说还是做一个好。如果不做的话,后面的block的VCM完全由外面的电路说了算。性能很不好控制。

网友:
这是个反向的项目嘛?

网友:
需要BUFFER,实现阻抗隔离,还要驱动与反馈的减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一下你之前有做过这种PA的项目吗?我的疑问是,如果加buffer的话,这个buffer的噪声就会被直接后级直接放大,整体的噪声就会很难压下来。然后进入芯片之前会有一个高通滤波器,将输入直流信号给滤掉,这样的话应该没有VCM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信号在进入芯片之前会通过一个高通滤波器,这样的话还存在阻抗匹配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参与过一些系统的AFE,整体思路差不多吧。
   如果前端是HPF,用cap-cap PGA接进来,基本没有input VCM的issue。

   但是也要具体看。如果输入信号有时候有很强的VCM jump,比如环境的噪声引起的。这个高频的jump可以直接传导到amplifier input pair,使amplifier不工作一段时间。所以要看整体系统,建模型看看这些情况。如果要support很多general的case,那就conservative一点,弄个buffer,多加点power。如果是给已知的系统customized的IP,那就可以优化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噪声比较压下去,如果加buffer的话,buffer的噪声就直接被class D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反向项目,只是把各家的datasheet做了调研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