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画矩形需要点两下鼠标

楼主(2017-08-25):
layout时,需要点起始点和对角线上的终点才能画出一个矩形,正常情况下是点起始点拖出一个矩形就可以(即点击鼠标左键不放即可拖出矩形),请问大神此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layout大神速速现身解答

网友:
OPtions---User preferences---Infis(No Xlick is necessary for first point)点上即可

网友:
即点击鼠标左键不放即可拖出矩形,
即点击鼠标左键放開也可拖出矩形 , 再點擊第2個點 就完成

楼主:
多谢解答,但是应该与鼠标的行为有关,按下和抬起都算一次点击

网友(2017-10-19):
你画完的图形按一下enter也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