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增益计算问题

楼主(2017-08-25):
为什么计算环路增益的时候可以把Q1的发射极作为交流地,而不是GND作为交流地去计算,资料上是这样计算的:

楼主:
把Q5的发射极作为交流地,而不是GND作为交流地去计算

网友:
是不是R2不影响Q5到Q4的电流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要测的是开环增益吧?那得先把环路断开啊。

楼主:
我把M2和M3 栅端断开,给M3栅端加了一个小信号,产生了一个小电流,在Q5上产生了交流电压,该电压刚好加在了Q3的base和Q5的发射极之间,将Q4和R1看成一个整体,求出Gm,在M2产生一个输出电压,计算下来的增益和资料上的一样,所以,计算环路增益的时候与R2无关。

楼主:
从小信号等效电路上看,不是交流地的问题,而是计算的时候与R3无关。

网友:
之所以将Q5的发射极作为交流地计算是因为从Q5的发射极看进去的交流电阻非常小,对计算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目的应该是为了简化计算过程。

网友:
那得先把环路断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