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下面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呢?

楼主(2017-08-25):
如标题,求助各位大侠 这个电路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看不懂原理  输入差分信号 大概100-300mV这样子
它好像可以检测输入信号swing的大小,可是原理是什么?

网友:
牛 ,问问题还收费

网友:
2233 O(∩_∩)O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咦,我以为这个是悬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助求助

网友:
估计是四输入比较器,以前做差分flash ADC的时候用过类似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