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里的某些命令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17-08-25):
在.cdsinit里有这样一句hisetBindkey("Layout""<Key>""leDeiconifyLSW()")
它能实现什么功能,望有大神能解释一下

另:版图打开,鼠标没有默认的十字交叉线,即cross cursor,能在.cdsinit里写上一句什么命令让它默认有么

网友:
第一个问题:leDeiconifyLSW()这个函数好像跟leRaiseLSW()作用是一样的,如果LSW窗口已经被最小化,用这个函数可以把它重新调出来。(ps:你的hisetBindkey("Layout""<Key>""leDeiconifyLSW()")确定没抄错?这个语句有语法错误的。)第二个问题:在home目录下的.cdsenv文件里面搜索cursorShape就可以看到这一行:layout cursorShape bollean nil ,把nil改成t,重启后就是默认cross cursor了

网友:
Display Options 有修改cross cursor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的,我是想说每次启开icfb(virtuoso)的时候就能默认有cross cursor,能用命令在.cdsinit里添加后实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改.cdsenv文件就可以,我昨晚就已经回复了你的问题,到现在还没通过审核,不知道为啥,这个回复可能也要被审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很是期待审核能尽快通过,大神要不可以试试截图发出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审核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