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

楼主(2017-08-25):
大家对LVDS传输系统感觉怎么样啊,我要写这个的收发器verilog代码,不太写的出来啊,有人能把传输协议和编写思路详细说一说吗,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我记得特权的 《深入浅出学FPGA》里有提到LVDS,多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
这个是ANALOG模块,你用digital哪里能写的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 模拟  为何要使用 verilog (D) ??

网友:
LVDS应该是利用器件的IO口做高速数据传输,其实如果速度低,线速率只有几十M的SDR传输,应该用普通的并行总线就可以搞定了。。。如果线速率超过了100M,就需要考虑接收方采样的稳定性,通信同步等问题,自己去查资料吧。。。如果不懂,建议可以参考下SPI4.2协议

网友:
Xilinx的SelectIO可以做到很高的速度,不过是经过并串转换的

网友:
FPGA 的IO可以设置成LVDS,内部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准备用XilinxFPGA来做的    请问具体怎么做呢  对LVDS还真没什么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XilinxFPGA实现200兆的数据收发  板子时钟是125兆的  简单逻辑就是一些清零之后赋值的意思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喔喔 好的  并转串是不是传输速度快一点

网友(2020-02-25):
LVDS串并转换的论文挺多的,还有驱动器电路,可以去参考,不过你时钟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