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XILINX的IP库:Error-[URMI] Unresolved modules

楼主(2017-08-25):
大家好!

Vivado调用VCS仿真的时候出现许多类似的Error,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Error-[URMI] Unresolved modules
./../../../mig_7series_0_ex.srcs/sources_1/ip/mig_7series_0/mig_7series_0/user_design/rtl/clocking/mig_7series_v4_0_iodelay_ctrl.v, 282
" BUFG clk_ref_300_400_en.clk_ref_400.u_bufg_clk_ref_400( .O (clk_ref[1]),  .I (clk_ref_mmcm_400));"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类似这种的错误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列出来了,详细的在 elaborate.txt (27.78 KB , 下载次数: 60 )

Vivado version:2016.4
VCS version:vcs-mx_vL_2016.03

上网搜过,好像是能通过编译选项开关解决,可是具体的操作不是太清楚

谢谢!

网友(2021-02-22):
这个你需要检查tb文件里例化的模块名和DUT中的模块名是否一致

网友(2021-12-12):
请问同行,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A(2023-01-12):
同样遇到了,是因为这个文件里面有些module找不到,说明rtl.f吃的有问题。让你的设计看一下是不是有文件漏吃了。

网友(2023-04-27):
只是列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RTL出现问题,可以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了,是因为这个文件里面有些module找不到,说明rtl.f吃的有问题。让你的设计看一下是不是有文件漏 ...

没错没错,同样的问题,就是.v文件不全导致的,现在全部加到filelist.f文件里就好了

网友(2024-07-16):
我的解决方法是:vivado预先编译的vcs库使用的vcs版本与compile设置的vcs版本不对或较老,改成compile的vcs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