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UPF中power state table的写法

楼主(2017-08-25):
小弟初做UPF,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在UPF流程中,对Power state的定义里需要通过描述电源状态表(power state table)来完成。在add_port_state及create_pst之后,便需要用add_pst_state来描述每一个表项。

    我疑惑的是,假如我的设计共有20个power domain,每个power domain的电源都能单独开关(不考虑always on的domain)。那么共有2^20个不同的电源状态。难道我需要写2^20行来描述电源状态表吗?假如不是,那么那些状态可以省略不写?是彼此之间没有数据通路的domain还是其他情况?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esting question

网友(2017-10-27):
add_pst_state xxx -pst xxxx -state {* * ... *}
或许可以

网友(2018-06-22):
回复 楼主:

    一般不需要遍历所有的。
    有两种可以参考:
    1.根据low power spec定义需要的场景。
    2.采用one hot的形式将一个domain off,其他所有domain on,依次列举所有power domain,保证每个domain 的output iso 能cover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是20*20行就可以,

网友(2018-09-13):
一般不会的,都是根据芯片实际工作场景而定的,不会有那么多的状态,比较常用的all_on/all_off/mem_on/mem_off 等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