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violations after ICC route

楼主(2017-08-26):
I read the timing violation report after route in ICC
there are a few lines: I could not understand, please help
-------------report-----------------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05       1.05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CP (dfcrq4)
                                                          0.00       1.05 r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Q (dfcrq4)    12.86 @    13.91 f
  I_ORCA_TOP/I_PCI_CORE/pframe_n_out (PCI_CORE_pci_data_width16)
                                                          0.00      13.91
--------------------------------------

Q1: where is 12.86, above in red, coming from?
Q2: a simple DFF, dfcrq4 in this case, clock 2 Q would never be 12.86ns, I did check the wire connect to Q
only 120u at the most, and CP wire is only 500u at most
Q3: sdc did not define pin loading though, could that be the reason?

Please help

楼主:
回复 楼主:

   need an expert for those questions

网友:
可以开report_timing -verbose 看一下transition value是不是正常,正常情况下tool不该查出这么大的clk2q delay

网友:
可以查看下这个cell的fanout。

网友:
all_connect看连接了多少个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kevin_zlm, for the reply
I don't know how to find out the fanout of the cell instance: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

but from the layout I could tell it is only one-to-one to the pin, pframe_n, the wire is only about 120u
and the cell, dfcrq4, should be good enough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hjacky2010, for replying
how do we check the transition time, report_timing -verbose did not work,

网友:
fanout and transition time :report_timing -to * -derate -transition_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kevin_zlm, that worked:
Point                                       Fanout     Trans    Derate      Incr       Path
  ----------------------------------------------------------------------------------------------
  clock PCI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05       1.05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CP (dfcrq4)
                                                          0.29                0.00       1.05 r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Q (dfcrq4)    30.68               12.86 @    13.91 f
  I_ORCA_TOP/I_PCI_CORE/pframe_n_out (net)      1                             0.00      13.91 f
  I_ORCA_TOP/I_PCI_CORE/pframe_n_out (PCI_CORE_pci_data_width16)              0.00      13.91 f
-------------------------------------------------------------------------------------------------
but why trans reported 30.68, where did it come from?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网友:
report_timing -cap -net -tra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kevin_zlm, for your replyIt is quite a surprise, ICC placement and route procedures should see the same information, Why didn't placement or route insert a buffer between Q and pin pframe_n to avoid DFF Q directly drive that 15pF?
Please help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CP -to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Q
report:
---------------------------
Arnoldi-based Delay Calculation:
   RC network on pin 'I_ORCA_TOP/I_PCI_CORE/d_out_p_bus_reg_4_/Q' :
   ------------------------------------------------------
   Number of elements = 8 Capacitances + 7 Resistances
   Total capacitance  = 15.014811 pF
   Total capacitance  = 15.014811 (in main library unit)
   Total resistance   = 0.078812 Kohm

                              Rise        Fall
   ------------------------------------------------------------------
   Input transition time  = 0.286831    0.293038  (in main library unit)
   Effective capacitance  = 13.729464    14.193019  (in pF)
   Effective capacitance  = 13.729464    14.193019  (in main library unit)
   Drive resistance       = 0.650681    0.647745  (in Kohm)
   Output transition time = 26.554968    30.681604  (in main library unit)
   Cell delay             = 9.914715    12.855111  (in main library 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