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T LVT 物理区别

楼主(2017-08-26):
请教各位大神,分3个问题:
1. LVT速度比SVT的快,是由于开启电压低引起的吗?
2. 那些物理层面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开启电压,Poly的厚度?掺杂浓度?或者是其他方面?
3. 16nm比较于28nm,pin capacitance是减小了还是增大了?为什么?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 LVT速度比SVT的快,是由于开启电压低引起的吗?yes

2. 那些物理层面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开启电压,Poly的厚度?掺杂浓度?或者是其他方面?
掺杂浓度

3. 16nm比较于28nm,pin capacitance是减小了还是增大了?为什么?

not quite sure about pin capacitance, if you mean gate capacitance, 16nm one should be smaller, 'cause of smaller gate 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是pin capacitance?能大概讲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描述有错误,我想表达的是GATE CAPACITANC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