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ation实现监测3bit的一个信号,出现过0/1/2/3/4这几种情况??

楼主(2017-08-26):
asseration实现监测3bit的一个信号,出现过0/1/2/3/4这几种情况??

只可能出现这几种情况,而且全都要出现过这几种情况,如果少一种或者出现其它值就抱错。

断言该如何实现?

网友:
最起码有个采样事件吧,到仿真结束才能报错吧,而且为啥不用coverage去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到仿真结束才报错,用asseration有办法吗,感觉这个实现应该简单点

网友:
如果出现其他值就报错,这个用assertion很容易实现。
但是像这种情况特别多的, 你可以在scoreboard里面直接写判断逻辑就行了, 报错就用UVM自带的打印信息的宏就行了,不用非要用assertion.

网友:
断言与环境是两种思路,估计他不想搭建复杂环境

网友:
抓一个结束信号,在结束的时候才比较是否全部情况都出现过

网友:
exclude的情形可以用断言,include的情形估计像楼上说的拿样你转化成另一个统计的信号,然后到仿真结束再判断,不过这跟coverage有什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