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第八章反馈

楼主(2017-08-26):
拉扎维书第八章205页图8.7(a)的环路增益怎么求?用书上的办法没能解出来。如下图怎么解决?

网友:
环路增益就是把环路切断,从一点看进去,计算最后出来这个点的电压就好了。
从P点切开环路,加一个电压Vx,计算最终电容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Vout处断开的,P点断开这个没想过,能附上大概的推导过程吗?

网友:
电压电流反馈,Rclose=Ropen*1/(1+GmF*R0);主通路是M1和RD,反馈网络是C1、C2和M2;主通路增益R0=vo/ix=RD;反馈通路增益Gmf=C1/(C1+C2)*gm2;Ropen=1/gm;所以Rclose=1/gm*(1+RD*C1/(C1+C2)*gm2)

楼主:
回复 网友B:

   Rclose的推导可以看明白,但是反馈的环路增益书上给到的结果是gm2*Rd*C1/(C1+C2),你的环路增益少了Rd这个项。这是问题所在

网友:
我是这么算的,不管在哪一点断开都可以,就假设在Vout点断开,加入Vx电压,那么根据电容分压比,在P点的电压为Vx*(C1/C1+C2),而从P点到Vout为一个共源共删结构,增益为-gm2*(gm1*ro1*ro2//RD)约等于gm2*RD,所以在输出点得到的电压就为-Vx*(C1/C1+C2)*gm2*RD,那么环路增益就是(C1/C1+C2)*gm2*RD。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区分反馈类型,电压电流反馈,前馈通路增益应该是个电阻R0,反馈通路增益是个跨到Gmf,环路增益是R0*Gmf=RD*C1/(C1+C2)*g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