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_DC的 top_down 设计

楼主(2017-08-26):
小弟最近研究 DC_DC设计,遇到顶层设计的问题。  比如DC_DC的环路带宽给定以后,如何将这个指标量化到误差放大器的带宽指标? 负载调整率确定以后,如何设计误差放大器等等问题。
所以,还想请各位分享一些DC_DC top_down 设计的一些资料,如何将DC_DC系统的指标量化到底层模块?谢谢了

楼主:
还请各位大牛给些建议啊

网友:
误差放大器的带宽一般就比你的系统带宽大很多很多就行了,直流增益也是大很多很多,至于你的系统带宽设定是靠补偿元件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误差放大器的带宽通常取决于你的补偿,负载电容,负载,不过好像并不在乎带宽。在乎的是整个环路的交越频率,也就是开环增益到0dB的时候的频率。这个频率通常是1/5到1/10的开关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我们经理特那个,我就是给他这样说的,他就说我糊弄他,非得让我给他整个公式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有没有top -dowm设计的相关的资料给我说一下?在此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有没有buck DC_DC  TOP dowm  设计的相关资料给建议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告诉他,IC设计没有公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直接搜一个BUCK环路分析就行了,基本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