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命令行导入设计(库中)问题

楼主(2017-08-27):
verdi导入设计命令中:
vericom -lib <库名> block1.v  block2.v  block3.v 对应的<库名>是怎么查看的?

*Error* failed to open source file "vericom" with read acces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此错误是不是因为所用的库名不对引起的?望赐教!!!

楼主:
召唤大神!!!

楼主:
自顶,别沉啊!!!

网友:
你好  能求助你一个关于verdi的问题么,自己创建了一个.v的文件,导入到verdi里报错了。/home/sunsh/crj_work/verditest/adder4.v(1): *Error* usage of using constructs outside of modules or primitives is supported only if the option '-sv' is specified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