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赏求助用FPGA实现找最小的N个值

楼主(2017-08-27):
用FPGA实现从一组连续输入的数据中找出最小的N个,N可参数配置。并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连续输出。

网友:
先存下来N个数,然后每接受一个数就跟已存的N个数据里的最大值比较,比max_N小就替换掉,输出的时候就排下序

网友:
二楼说的方法非常好,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