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

楼主(2017-08-27):
求问各位大大,在多级运放的补偿过程中,只要补偿就会出现右半平面的极点对系统的稳定性有影响,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说下是怎么补偿的吗?米勒?还是普通的补偿?是只用电容还是电阻电容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四级运放的类似于RNCM的补偿,加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简化图吗?你说的我不太明白。

网友:
还是附上图和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