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sues installed under fedora 26

楼主(2017-08-27):
Issue 1.
To read with acroread, need to install it:
cd /tmp

#English Version
wget http://ardownload.adobe.com/pub/ ... 1_i486linux_enu.rpm

dnf install AdbeRdr9.5.5-1_i486linux_enu.rpm## Install other needed packages on Fedora ##dnf install libcanberra-gtk2.i686 adwaita-gtk2-theme.i686 PackageKit-gtk3-module.i686

Issue 2.After install scl, "lmgrd" repor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ason: reason for this problem is that the minimum LSB requirements are not met on the system.
Solution:
yum install redhat-lsb
or ubuntu (install lsb-core)

现在vcs启动时遇到著名的“invalid host",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另外,我用的是”fedora workstation". 是不是应该用“fedora server”?

网友:
回复 楼主:

   if just for reading pdf, there is "document Viewer" in f26, which is the "default Application" for pdf

楼主:
试了fedora 26, cent os7, 和cent os6.

一直被"invalid host" 困扰。7、8年前自己玩过,没问题。直觉应该没问题。

但是系统一直在更新,前两者网上都说是网卡名不是"eth0"造成的,照着他们的solution,也不成功。

最后决定一劳永逸,回到旧的cent os 6. ”eth0"的问题解决了,发现还是有这个问题。

问了synopsys AE怎么使用lmtools检查,才发现hostid我只改了daemon的,其实feature中也有hostid,我没有改。

检查方法是:
1. 用sssverify检查license有效性:
    sssverify /usr/license/license.dat

2. 启动license server
    lmgrd -c /usr/license/license.dat

3. lmhostid
    结果我的就报告那个feature不能checkout,hostid=xxxx
    一看,不是我的mac address, 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改完之后,vxs 编译没问题,但是sixv就不行,好像是缺少那个库文件。

现在先重装回cent os 7, 看看之前的问题在不在,比较喜欢新的界面。因为cent os 6的双系统启动一直有点小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centos7确实要改eth0的。我现在就是win7+centos7双系统。

楼主(2017-11-03):
用scl2016就不需要改eth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