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把TSMC转到SMIC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7-08-28):
我现在需要把TSMC工艺的转成SMIC的,但是TSMC的map文件里面,有些层在SMIC里找不到对应的,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手動加工解決

楼主:
可以麻烦你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谢谢!!

网友:
最好具体一点。只是工艺生产的话,只要device truth table上对应的层都能转就不会出问题。

要走一遍完整的设计流程,跑DRC或者LVS,需要特别的转一些。

T的层次一般来说比较丰富,很容易转成其他公司的,反而其他公司对应T的不是那么好转,尤其是一些marking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