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使用fedora workstation 还是 fedora server

楼主(2017-08-28):
为了学习UVM, 准备装vcs和verdi,做点练习。

试了一下ubantu 16.10,启动vcs时一直说"invalid option". 网上也没有人说怎么解决。现在放弃了。

换了fedora,不小心用了“workstation”。启动vcs一直报“invalid host". 网上说是网卡eth0的问题,改了好像也没用,是不是应该用fedora server版的?

网友:
C家/S家 EDA公司 都有建议的作业系统, Linux 要用就直接用 RedHat RHEL
安装也可以尽量全选安装,减少启动 EDA 报错缺库时你还要去学怎么装库,
你要学的是用EDA不是要学Linux吧?

如果RHEL你不知道哪里载,也可以用 CentOS ,建议先从 6 版 下手,排错时资源较多。
https://wiki.centos.org/Download

网友:
建议用 RHEL 6 或是 CENTOS 减少问题
invalid host 的报错?你的 license 是对的嘛?

楼主:
RHEL 需要activation, 库的更新让我头大。
IT的朋友也建议我用CentOS。 我正在试CentOS 7, 界面感觉熟悉多了,完全像RHEL。问题也和fedora差不多,只是界面我比较喜欢。

现在也在"invalid host"上挡住了。

网友:
你的 license 是正确的嘛? 把全部的报错列出来比较好帮忙排错, invalid host 后面通常是 in licence file.
Not Authorized to run frome this host.....
那就是 license 有问题。

网友:
RHEL 需要activation, 库的更新让我头大。
bu xuyao de

网友:
的確如 student321 兄所言
bu xu yao de

我用的環境 RHEL 6 沒 activation 也沒有更新庫,就下載的ISO裡掛到系統中,該有庫的就都有了。

楼主:
fedrola 界面不是熟悉的样子,太新了,有点像utubun, 要改很多习惯。
RHEL activation 麻烦,尤其自己要装东西。
CentOS 7很喜欢,完全是RHEL的样子。但是网卡造成的invalid host头疼,照着synopsys的方案,不行,可能我安装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那样。
听从IT的建议,用CentOS6.9,大概支持到2020.安装挺头疼,安装开始时的界面需要理解一下,后面就没什么大问题,和RHEL也一样。网卡保持了eth0.晚上继续试着装v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