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二级放大器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7-08-28):
电路如上图,前一级是折叠式的cascode,后一级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电路。
第二级电流源负载设置的电流是40uA,但是仿真时发现那一级的静态电流并不是40uA。发现M13的静态工作点不对,所以觉得需要调整cascode级输出的共模电平,使M13也输出40uA的电流。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不对?
如果要设置cascode级的静态工作点,该怎么做?是用共模反馈吗,共模反馈可以给这种单端输出的电路使用吗?
求指正,谢谢。

楼主:
而且为什么在CMOS电路中,看到的书和论文都很少讨论管子静态工作点的问题呀?

网友:
是在OP闭环的情况下仿的吗?

网友:
共模电平???你是开环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是的。是不是犯了什么基础性问题呀?

楼主:
就是考虑上面那个电路图  流过M6的电流已经是电流镜镜像过来的   那M13的电流和M6的电流应该是相同的   M13在饱和区的话  那他的VGS就应该满足饱和区的电流公式  也就是M13的栅压是确定的一个值

前一级的cascode的输出  是和后面的共源级直接相连的  也没有设定输出工作点的电路

感觉这里想不通。。

网友:
说下我看书得到的想法,运放的共模增益很高,所以输入共模稍微变一点工作点都会偏。
单端输出的一般不做共模反馈电路是因为接成闭环工作后会自带共模反馈,但也有部分高增益单端输出运放会特地做共模反馈电路,我觉得得看闭环反馈时你的共模环路是不是稳定的。可以尝试画小信号等效图分析。
论文和书设计运放时第一个考虑的就是静态工作点和摆幅swing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看的哪本书会跳过这一步?
如果开环仿真,最好用电流偏置而不是电压偏置,先用DC扫描输入共模电压,找到或者修改你觉得合适的“工作点”,在这个工作点这里再做AC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都没有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gds或者rds,不要想当然,要动手画小信号图推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十分感谢前辈!

网友:
电路图有问题啊 M9的G连在M11的D或者M11G、D相连   要不然静态工作点都不对

网友:
单端输出的话结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这样就能够稳定运放的共模输出了。

网友:
你先闭环仿真一下,分析一下结果,然后思考一下,再回来大家讨论好了。再就是思考一下运放与比较器的区别

网友:
第二级的PMOS和NMOS都是电流源,所以开环下输出很难在一个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啊,不过这种运放只要工作在负反馈环路里,静态工作点自然就能确定了

网友:
DC仿真 M6的 ID是多少? 开环仿的话你的输入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