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晶体振荡器的in和out的振荡幅度相差较大问题

楼主(2017-08-28):
最近在弄一个基于反相器的晶体振荡器,遇到xtal_in和xtal_out的两个端口振荡幅度相差较大的问题,xtal_in的Vpp相比xtal_out小了接近一半,这个感觉不正常,现在初步估计是两端阻抗相差过大导致,但还是很难调出来,有没有大神能帮我解决一下!!谢谢!!!0

网友:
是稳定时候的波形吗?增大偏置电阻试试

网友:
IN比OUT小没什么问题,驱动输出是在OUT,经过晶振(电容电阻电感的模型),能量会有衰减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稳定的波形,我试过增大了,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衰减的话,会有一半Vpp那么大吗?

网友:
out端的波形太接近方波了。
晶振两端最好接近正弦波,可以在反相器输出端串联一个电阻衰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一下,我的输出端信号接近正弦波,如果gm过大,就偏离正弦波了,另外,在输出端增加电阻会增加起振难度;我现在的情况是:
    在管子尺寸很大时,xtal_in振荡幅度之后几十mV;降下来一半后,xtal_in的Vpp上升上百mV,继续减小W,在满足gm的情况下只能减小L,然后xtal_in的Vpp又上升了有点。 也就是说,同等L而且保证能起振的情况下,W越小,xtal_in的Vpp与xtal_out的Vpp差值越小;
   但是我现在只能调到xtal_out的Vpp的一半了,很难往上调,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经验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你用于仿真的晶振模型偏悲观还是乐观,所以安全的做法是把管子分几份,寄存器可调。输出端的串联电阻一般设200欧,实际出来后,还可板上加。

网友:
衰减一半很正常,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关键是,楼主为什么觉得非得要把输入调到不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在输出端加一个200欧电阻,xtal_in的振幅仍然是out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有同事跟我说in和out的振荡幅度最多相差200~300mV,然后我感觉就被限制住了,把自己绕进去了

楼主:
原来是仿真的设置没弄好,仿真晶体振荡器的时候,tran option的算法要设置为traponly或者trap才行,这是由于晶体Q值高的原因;

网友(2022-03-10):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仿真的设置没弄好,仿真晶体振荡器的时候,tran option的算法要设置为traponly或者trap才行,这是由 ...